一台达DPS-180KB=3A电源故障。

楼主(2009-06-23):
一台达DPS-180KB=3A电源故障,启动电压(绿线)和待机电压(紫线)都正常,将绿线对地短接,风扇不转,其他电压也没输出。用的控制芯片是DNA1002D,该电源的故障是哪个部分,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DNA1002D的第一脚是FPO,一般经过一个几百欧的限流电阻连接一个光耦。如果短接ps-on后FPO电压无改变,dna芯片就是坏了。如果FPO电压变为0,但光耦无导通,更换光耦试试,也要查光耦连接的5vsb。如果以上均无问题,故障在高压侧。具体测量可以看本版的置顶帖,里面有高手的经验。dna芯片电源的故障不外这几种。

网友:
非常感谢,将绿线对地短接后,我测了这个芯片的第一脚上的电压,为5V,是不是说明该芯片损坏。

网友:
拿掉光耦,再测如果第一脚还是电压不变,基本可以肯定了。

网友(2009-12-05):
ps224的资料  FPO 故障保护输出开漏输出极FPO   启动前4.7v          启动后 0.6v

网友:
楼上的想说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