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不加电,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。寻求解决方案

楼主(2009-06-23):
使用的是冠捷显示器,ic为EA1532,从输入值285V,但是vcc为9.8v,连接mos管的一端对地电压一直是300多毫伏,谁知道如何确定故障。

网友:
我已更换了两个ic,故障依旧

网友:
查下电源部分有个可控硅 在白色的光耦附近 直接拆掉 或更换 问题就解决了 ,这是飞利浦机器的通病!

网友:
对了,我刚才说的是CRT 中的。不知道楼主的机器是不是有些类似的。这个EA1532 代换要注意看尾号。 我记得我换过4-5个都没换好 ,后来又重新购了几只 才换好。 这种开关电源修起来也简单 外围也没多少元件 炸机的 记得更换OPP 电阻0.多少欧的 要一次性换清 以免故障扩大。

网友:
尾号我没有注意,我在查一下看看,不知道桥堆有没有坏!

网友:
楼主可以测一下软启动电阻,HV电压285似乎有点偏低,MOS有300多的电压可以确定桥堆和主滤波电容基本正常,VCC为9.8可能IC处于启动状态,可以看一下,MOS的S级的那个0点多欧的功率电阻有没有损坏,还有与IC供电相关的那个整流管和那个22UF50V左右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,或是断开高压部分,进一步判定高压部分是否存在问题。这个型号的IC没有代换的型号,顺便看一下型号包括前缀是不是相同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