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吸锡带清理Bga焊盘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6-23):
用吸锡带清理bga焊盘是来回推动,还是向前单方向推动,来回推动是不是容易掉焊盘?
问题

网友:
同一个方向,来回拖动操作不当会导致焊盘脱落。
使用的时候适当使用一些助焊剂。

网友:
最好是选择bga焊盘有一定的余温单方向推动,容易掉焊盘如温度有很大的关系。

网友:
是不是用进口的焊台比较好,不容易掉焊盘?

网友:
注意二点:拖的时候烙铁在某一点不能停留时间太长---掉焊盘。
吸锡线粘住时要用烙铁加适当温度熔化后用烙铁拖动吸锡丝,不能用手强拉吸锡线---掉焊盘
其他的请补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