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700 花屏

楼主(2009-06-23):
机器刚接过的时候是有时花屏.有时不开机.  然后把主板上的显存加焊了一下.开机现到20分钟左右又花屏了. 然后我又把显卡加卡了一下.再把显存吹了一下.现在开机.可以听到开机进系统的声音.就是屏幕是白的.什么也没有. 请问一下高手是什么问题啊.是不是显存吹坏了..

网友:
主芯片挂了,换吧。

网友:
重新做过显存,但愿没被你吹爆。要不然只能换了。

网友:
显卡拿掉可以开机吗.

网友:
得换显卡芯片

网友:
有报风险吗,这么搞客户能愿意?风枪做桥十个里能做好几个啊

网友:
取下做了不行..换了个显卡好了..不过跑06的3D会就掉电子..一般玩玩好像还行.

网友:
显卡问题多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