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双PLCC32座做刷BIOS工具的一个疑问

楼主(2009-06-23):
原贴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5987-1-1.html

请教关于双PLCC32座做刷BIOS工具的一个疑问,已知上面的座的24和25脚都连在一起,下面的座是9和10脚连一起,我的疑问是这两个座合并起来时,4个脚都连在一起的吗,还是各自分开的?

我把4个脚都焊在一起不能用啊.

这里发个贴好难啊,老是"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,无法提交。"

网友:
就没个人知道的???

网友:
主板未过保修的话,用枪把它吹下来用编程器还好过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方法还是头一次听说。
以前BIOS维修站上讲的方法看过,要切断主板上一根线。
LZ只能再做一个座,9-10脚分别短路(我看图上是上面9-10短路)。

另外想问LZ,你的竹板上的芯片和替换芯片分别都是什么型号?你肯定它们兼容吗?

网友:
本身我仅是做电脑维护的,不是开维修店的,修主板BIOS一年都不知道会不会碰到一两次

去买个编程器再加个热风枪,不值得啊

所以看到这个简单的方法,就想弄个方便下

主板和我的芯片都是SST49LF002

网友:
要FWH架构的BIOS才行,而且也不是那么简单的,其原理是要为为控制INIT#信号。

网友:
到底也没交代,哪几根特殊连接,怎么连的。呵呵。

LZ还是学学JS,让客户买新板子吧,多收点手工费。

网友:
是啊,"心在飞翔"管理员给说说嘛,到底是不是那4个脚都连一起 还是各自分开的.可我发短信息给你,你又不回.
给个答案不难吧.

我知道FWH才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