激光打印机定影辊里面的发热管的阻值一般是多大

楼主(2009-06-23):
我的一台三星SCX-4200一体机,开机没反应,灯也不亮,也没显示,
定影辊里面的发热管的阻值才8欧,不知道正常吗?

网友:
跟定影应没什么关系,就是定影保险烧了也应能开机,我修过。
看一下主板的关开电源是不是正常的

网友:
开关电源是好的,有电压输出

网友:
发热管的阻值8欧是正常的。无穷大才是不正常

一般如果是定影引起的故障机器是会有提示的,不会没反应的,请查另处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