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不通电的通病是?

楼主(2009-06-23):
三星通电电源灯不亮,我检查了之后,发现电源的后级12V输出不正常,才4V左右。电源部分的零件我都查了,没发现什么可疑。后级有电压输出开关管应该没问题吧?开关管的型号是DP502T.三星这样的通病大该是那里的问题?急啊!小弟等侯你的佳音!拜托了。先谢了
通病

网友:
后级12V输出的电容及开关管的型号是DP502T坏的多,

网友:
不能说有电压输出开关管就正常,这是不合理的解释。
1,确定负载没问题。
2,重点查虑波电容,场管,返贵电阻,保护二极管,振荡芯片。

网友:
谢了你们的高见

网友:
不接驱动板 看电源输出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看什么型号的,用DP502T的有一款好像是173V的,在开关电源的12V输出后还有个大三极管的,那个容易脱焊

网友:
更换电源芯片,保险丝不断的情况下。一般都是电源芯片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