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0 机器开机无显

楼主(2009-06-23):
IBM r60 机器开机无显
故障现象:此机客户报修又是不开机,在接手后,开机机器亮了,就没有注意,就干别的事,等回来事,发现电流停在0.44不动了,让后就在按了开机键,电流上来了,但是机器无显,过一会电流有掉到0.44A,有时还不停的反复从1.25在回到0.44.再到1.25在到0.44,于是就对CPU电压进行测量,发现在电流在1.25时有0.93的电压,在掉到0.44时就没有了。最后就把问题确定为没有CPU电压,于是就对CPU的ICADP3207的工作条件测量,发现EN的信号不正常,只有0.63v最后找到原因是3207的其中一个驱动管把他给拉低了,于是就把ADP3207的这个对驱动管都给换了,开机点亮机器并拷机一下午没问题,想着应该没有问题了,今天上午在拷机大约3个小时,机器就自动黑屏了电流掉到0.44了又和以前一样了,这次我就把连个驱动管的所有的MOS管都给换了,有拷机3小时,机器故障又浮现了,我现在怀疑是不是与温控有关了,帮我分析分析是那的问

网友:
有可能是湿控的问题,亦或是桥的问题。

网友:
到0.44应该是CPU方面的问题,可以加焊ADP3207试一下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两位兄弟,我的机器修好了,是南桥的问题,是南桥发出休眠指令了,而休眠后又不能唤醒,今天换了个南桥好了

网友:
哦是这样啊,那把休眠关了就没事了哦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都有,呵呵

网友:
也许是ADP3807不好,换一下试了

网友:
思路清晰,支持一下,

网友:
问题可能是温控的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