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笔记本电路信号符号#和——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09-06-23):
高手请支招:最近我在看电路图,学习笔记本信号部分,请问一下信号表示符号为什么有两种:
一种是信号右边加个#,一种是信号名字上面加——,他们都代表什么意思啊?有和区别?
      还有请问一下笔记本有待机电压,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。应该重点检测SB和EC,BIOS的哪些信号啊?

网友:
这两种符号都应该表示低电平有效吧

网友:
# 表示低电频有效,—— ?没见过哪个信号上面有哦,说具体点,
  所有待机电压都有的话,看所有电压有没有短路,看看MICOM 10M波形有没有。再就是看按开机键的瞬间 高低高 信号有没有传给MICOM ,再就是  说到低就是跑时序了,,,找到图纸跑时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