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LD2-x主板开机故障

楼主(2009-06-23):
请教下师傅们,今天拿到一块华硕p5ld2-x、1333主板,故障为加电不跑码,上假负载测数据线地址线阻值正常,然后上带灯负载加电,发现负载灯上带A的灯都不亮,按复位键不亮的灯闪烁一下就灭,该查哪部分呢?

网友:
继续检查,发现北桥很热,由于现在环境温度本身就高,没在意,现在感觉北桥温度比南桥要高好多,假负载上带A的脚应该是地址线,是不是北桥挂了

网友:
还是要先做些基本测量,如CPU、内存、NB、SB的供电电压。带灯测试座、打阻值卡都是辅助测试工具,在测量这些数据的同时,你就积累了维修经验,加以思考,慢慢就会有一套基本的检查程序和维修思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