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400 不充电问题,急!!!!!!!!!

楼主(2009-06-23):
手里有一台 HP NC6400 不冲电! 能保证电池和电源都是好的!请问如何下手?
不充电

网友:
查充放电电路啊...

网友:
我也遇到,可以放电,不充电,找不到充电芯片是哪个

网友:
找不到的话,从电池接口反向查,充电MOS管的触发脚通常直接到充电芯片.

网友:
还有 HP适配器中间的那个针,3。3V有什么作用啊

网友:
那根针是主板跟电源适配器里的程序通信用的.

网友:
充电芯片是bq24703

网友:
看看是充电管理芯片还是COMS管坏啦 就在充电口附近

网友:
可以查图纸看一下

网友:
以前修过适配器的3.3V是有是无导致无法充电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