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高手进来,修ATX电源常备用什么元件型号?

楼主(2009-06-23):
各位高手,一般修ATX电源都常备用哪些元件及型号呢?比较常换的、通用的。如场管、电容、电阻、二级管、三极管、保险管等等型号。不过像那些电源控制IC应该不太好大量备用吧?曾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说,用比较大的场管通换一切小的场管,这样行吗?
说说大家的经验哈,谢谢

网友:
高手不敢当,我修了大约有一  二百个电源,主要备用一些常用的电容就可以了,其它零件大部分是拆的旧件。

网友:
"修ATX电源常备用什么元件型号" 告诉你,就是备旧电源,拆,特殊的就要什么买什么,存多了压死资金.

网友:
我和以上的不同,我是没有可以拆的电源的,因为坏的都修好了,哪来的拆机货?而且买新的可以省很多功夫,价钱方面自己掌握就是了。
我常备的零件:
1、半桥的电源(长城300p4之类的):c945 20个,A1015 20个,tl494四个,lm339两个,13009六个,C3866或C5027或bu508A之类的高压三极管,330u和470u 200v电容各两个,NTC电阻5个(型号5D-9),色环电阻一堆(主要有4.7欧,300-10欧的大功率电阻若干,220k电阻若干),in4148 10个,fr302(103、107都可以)若干,p421光耦2个,5v稳压管2个,tl431 2个。
2、正激的电源(如台达、长城月光宝盒sel之类的):k2996或者其他10A以上电流的场效应管,uc3842,tps3510,18v或20v稳压管,pc817光耦,top22x芯片2个。
3、共用的东西:12v整流管可选10A以上的肖特基管子,最低也要1020ct;5v整流管选20A以上的,3.3v整流管15A以上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修电源有好赚吗?我不觉得呢。虽然我还在学但修的过程中已经觉得修电源(一般都是不怎样的电源)并不好赚,2手的20-30就有啦。我现在修好的都是放着自己帮人修电脑时用。

网友:
问题不再转不赚钱  关键是学技术 学会了修电源能会修很多东西 不如显示器什么的电源的故障率还是很高的

网友:
收坏的拆。

网友:
修电源有旧机拆就行了,我是在通信电源厂做修理,一般的元件坏了我们都是从报废板上拆的,只有板上没有那个件了才去领

网友:
旧的特便宜 按这里有收的 5元一个

网友:
我这里修电源10元一个,可是客户还是不愿修,宁可买新的或旧的也不愿修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你的回答,我得记得下先,呵呵!

网友:
收旧的来做配件倒是一个方法,不过收的东西多了,用的时候找起来可就麻烦了。

最好是能将比较通用的元件买些备用,效率高嘛。

呵呵,昨天修了8个电源(06年生产的三金系列电源),全是暴了电容。手头只有2200uF的电容,只好把1000uF的也全换成2200uF,感觉有点浪费,不过一切正常!

网友:
板主,我怎么不能编辑我的帖子了?

网友:
我觉得备些辅助电源管

网友:
我觉得电源管和电容坏的多,其他的很少出问题的,从我修来的情况看是这样的

网友:
拆旧电源上的,买新件还要看质量好坏,遇到过新件,买来时就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