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6-24):
LM393
8脚有5V供电,5脚电压为5V,6脚电压为2.5V,但是7脚没有输出,正常情况7脚应该有一高电平输出以控制后面的场管,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,换了LM393依旧如此,是不是输入电压不正常?详见图
求助

网友:
换后面的场效应管试一下吧

网友:
测7脚对地阻值,换后面的场效应管

网友:
场效应管变质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