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高压包上有三个可调的电位器问题

楼主(2009-06-24):
请问高压包上有三个可调的电位器,从上到下分别标为: 1 ,FOCUS---聚焦电压调节,下边的SCREEN--- 加速极(帘栅极)电压调整调节,SCREEN--- 加速极(帘栅极)电压调整, 那请问这个1的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?  还有就是当显示器模糊时,能否调FOCUS---聚焦电压?

网友:
下面个调亮度对比度         上面两个调聚焦的   一个上下方面的另一个左右方面的  模糊调上面两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