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OMNIBOOK 6000 sreies用电池开机掉电,求救大侠们。

楼主(2009-06-24):
我收个本本HP OMNIBOOK 6000  SREIES用电源试都好好的。把电源去掉只用电池,上去刚开机就掉电,求救啊大侠们帮帮我哈。小弟先在这里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电池有电吗?   能充电吗?     电池不行了吧

网友:
电池能充电电,现在电都冲的满满的了,大侠们在帮我想想办法。把电池上上不插电源开机就掉点,插上电源就不掉了,充电线路好象没什么问题,大概是放电线路什么地方问题,大家帮帮我啊。

网友:
是指示灯一亮就灭,还是能显示接着就掉电啊?

网友:
查放电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