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两张显卡出问题请教一下论坛各位

楼主(2009-06-24):
1。艾尔莎X130开机显示正常,进入XP滚动条都正常。过了滚动条后就黑屏了。显示器指示灯为绿色有信号。加焊过显存重植过GPU,请问下一步查那里。可能是那里问题。
2。HASEEG7300GE-T开机显示正常,进入XP滚动条都正常。过了滚动条后就花屏,加焊过GPU。这张显卡又怎么查?不会用测试软件

网友:
艾尔莎X130显卡上有4个电感,其中有两个电压是12V,一个是2.5V,一个是1.33V
HASEEG7300GE-T上只有两个电感,一个电压是12V,一个是1.34

网友:
显存没换过?
最主要的芯片都叫你动过了啊。如果是GPU重植能好吗?
频率?

网友:
频率过高、核心损坏、显存、dc-dc
不过  你那边应该没有条件验证核心是否损坏

网友:
谢谢版主。如果显卡的GPU没有特殊的地方。和南北桥一样的话我有信心重做没问题。现在不知道怎么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