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ie800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09-06-24):
技嘉8ie800的主板在DOS下正常,进PE和系统就出现黑屏但鼠标能动。cpu,内存,显卡,硬盘都没有问题。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

网友:
黑屏,有鼠标,没见过,LZ表达清楚点

网友:
你把BIOS中的软盘项关掉试下  1.44的那个

网友:
关了不行,感觉每次要出欢迎使用的时候就无显示了,只有鼠标能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