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R17AN高压板故障

楼主(2009-06-24):
今天接一个R17AN。
来时不通电,开后发现有俩5V滤波电容暴。
换后,能通电,无背光。
仔细测发现这个高压电源一体板,输出两组电压
一组5V。
另一组测得39V。但滤波电容为35V。
我想应该是空载吧。
再量高压板的管子。是那种像芯片的形式的,
量没明显击穿。在上传的图里。
测OFF信号,开关无跳变。
单独给驱动板供电。
开关有跳变
看来问题还在高压板。
没办法,我又换了一个19寸的一体板。
信号接好还是不亮。
郁闷!
再量发现
它这个OFF信号是3.3V
而这个19的OFF信号是5V
所以不亮。
没办法,
只得在OFF信号上接一个27K的电阻到5V。
这回能显示了,
但是关机白屏。(这是肯定的,因为那个电阻是不会受开关影响的)
现在我想求助的是。
这个型号的显示器,你们修过没?
最好能把原装高压板修好。/
实在不行的话,这个代用的,有什么办法控制那个OFF么?
急急急!!!在线等!!!

网友:
没人修过这样的么????OZ9932DN这芯片谁有

网友:
都39V了!!!!!
高压板都烧糊了

网友:
有可能是负压开起的。如果没有控制信号的话,可以看看屏是几V供电的,可以把控制信号直接连到屏体上,但是这样风险挺大的,一定要确定好。如果不行那就改个高压板吧,比较把握。

网友:
可以改在按键板的指示灯上,无信号时黑罢了

网友:
从5V接两个三极管用ON/OFF就能控制了

网友:
从屏上去一个5V和信号连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39v电压不对吧,一般空载22V启动后18V.

网友:
直接买个高压板改上去嘛

网友:
建议还是用两个三极管接到ON-OFF电路里控制吧,这样比较方便而且比较稳妥。

网友:
呵呵,就这样搞定滴,
可是,,,
为什么你要等到我修好才说嘛——#
我绕了那大的弯路。哎......

网友(2009-08-03):
大虾同志是19的板子5V与信号结合的吧?致力也有同样一款同一情况的机器……

网友(2010-04-11):
晕,到低除5V外的另一组电压时多少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