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阻问题

楼主(2009-06-24):
请问保险电阻能接地吗 电路版上有几个小的保险电阻用万用表测对地响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是保险电阻,是阻值很小的精密取样电阻

网友:
有一些是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的。两头对地是正常。

网友:
有的可以接地的!

网友:
奥 谢谢师傅们的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