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联想S10E换过新屏后暗显

楼主(2009-06-24):
本人接一台联想S10E的机器,屏碎了。原屏型号是:N101N6-L02,换新屏的型号是:N101L6-L02,装上去后能显示,但是灯不亮,暗显。这种屏用的是LED。请问各位高手,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,怎么解决。在线等......谢谢。
求助
联想

网友:
原屏亮不亮啊

网友:
原屏正常,能亮,能显示。

网友:
可能屏自身就有问题,这个屏的高压板好象是跟屏电路做在一起的吧。另外一个可能EDID程序有问题,要把原屏的EDID芯片换到新屏上。

网友:
用原屏的电路接新屏的灯,新屏的灯可以亮。
EDID芯片也换过了,还是不行。请问还有其它解决方法吗?

网友:
是不是屏的程序不对,前几天换的旭日125的屏,进系统就不亮,换了背后的码片就好了,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首先感谢各位的援手。现在问题已解决。
解决方法就是改高压板。由于这种屏的高压是与屏电路做在一块板上的,所以改的时候我把原屏的电路板全部扯下来,放在了新屏电路的上面,飞了四根线,分别是电压、地、控制和调节。装机后亮度正常,调节正常。

网友:
还是码片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