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2V的板子不复位

楼主(2009-06-24):
这个板子刚接到不复位,做了南桥后好,第二天又不复位了,时钟芯片发热,cpu供电电感发热,cpu电源管理芯片发热,是不是要先换电源芯片啊

网友:
先看电压正常不,,在做相应的处理!!

网友:
上假负载,没时钟,内存也没有时钟。cpu供电1.5,上cpu供电1.15,内存有时钟

网友:
是南桥故障  先看看供电有没有故障

网友:
那么多东西发热,电压多半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