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1P FAN ERROR 换过风扇

楼主(2009-06-24):
今天接了一台T41P FAN ERROR 换过风扇还是一样。一会就掉电
请高手指点一下!!!!!!!

网友:
查风扇转速的反馈电路吧, 论坛上有图纸

网友:
查温控电路吧!

网友:
见过一个风扇供电的保险开路了  呵呵 就在风扇接口旁边 仔细查查

网友:
温控和供电都是5V,应该不是保险的问题吧

网友:
换个温控芯片试下吧。

网友:
按2L说的修

网友:
恩恩。。。我也遇到过。。。学习了

网友:
整理一下思路!
保风扇错,就是说明没有识别到风扇。
一 风扇坏 二 检测风扇部分出了问题
既然换过风扇就说明是第二个问题!
第二个问题原因是什么?
主板是通过什么去检测风扇的?
仔细想想吧!
我感觉我说的都是废话

网友:
刚还完风扇好没...??顺着温控线一直查下去

网友:
H8虚焊掉加焊,曾经遇见过。

网友:
今天接了一台T41P FAN ERROR 换过风扇还是一样。一会就掉电
请高手指点一下!!!!!!!

我告诉 是显卡虚焊  你相信不   加焊显卡 100% OK

说错了 扣我分 说对了 记得加分

网友:
检查这部分电路,一般报FAN ERROR 的要么是风扇坏了,要不就是保险(F4)烧了

网友:
整理一下思路!
保风扇错,就是说明没有识别到风扇。
一 风扇坏 二 检测风扇部分出了问题
既然换过风扇就说明是第二个问题!
第二个问题原因是什么?
主板是通过什么去检测风扇的?
仔细想想吧!
我感觉我说 ...
引用 网友A:

学习了~

网友:
清理一下风扇附近的尘,加焊一下附近的MAX1845试试。。。

网友:
查查反馈回路

网友:
LZ也没有说清楚,风扇错误   到底风扇还转是不转呢?要是转还报错的话,F4开路就不成立ING   还得查反馈电路。但第一次听说显卡虚焊可能导致风扇报错,呵呵,不知道是真是假,下次遇到了FAN 错时,就搞显卡,如果好了,有空去浙江请七爷喝酒!

网友:
查反馈回路及H8

网友:
要不是转速不够,要不是主板没让风扇正常工作

网友:
电源管理部分了,我上次一个就加焊了H8,IO就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