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 HP NX6325 进水

楼主(2009-06-24):
机子进水了,把芯片烧毁了,电阻也不对!

网友:
刚测了,R661 一边有3.3 一边没有,是坏了,   但U607  这个芯片不好找啊!!!!
不知道,什么样的板子上,有这个芯片!
  可以用什么芯片代用吗?
还有就是,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芯片啊! 起什么作用!

网友:
早先不跑码!  这会跑到D1 就不过了,不上内存跑D0   U607 上的是坏的个,7.8 脚都烧没了!

网友:
我是修台试机的,不会本本。
不过,给点我台试的经验吧。希望能帮到你
D1是不读内存。
D0不过U。
你上内存跑D1。
这个U607很可能是内存供电IC。
你量量内存供电正常否?

网友:
老王给你U607的型号了
TC7W08FU
那个电阻是220K
——#
不知道你看了没有

网友:
没有找到可以找的芯片,电阻 都换好了
内存卡上,SPD 3.3  VDD 1.8  VREF 0.9  都是有点的,时钟也有

网友:
这个本本,会不会是CPU挂了呢? 内存是CPU在管,我手上又没有CPU换,这会卡在这里不知道,怎么查了!!!
   有那位可以给我点思路呢?
               还有就是U607 这个芯片没有多大的作用不会引起不过内存,我早先没有查清,走了点弯路!

网友:
问题以修复,  是CPU 没有给信号,内存不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