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停在开机画面~

楼主(2009-06-24):
一华硕P5PL2主板,刚开始是CPU供电低不跑码。换掉电源管理芯片后开机能正常显示(原电源管理芯片是ADP3181现用ADP3180代换),开机正跑码亮机。提示:
CMOS CHECKSUM BAD
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!!
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

就停在这个画面也没有死机。15秒后就自动关机了,谁能给个维修思路啊?

说明一下:主板已经刷过BIOS

网友:
此板已修复~~

网友:
怎么修复的也不说一下

网友:
就是,也让我们学点东西呀

网友:
回LZ,这个不是BIOS的问题,你仔细看一下USB的跳线,有没有跳错,或是丢失,最好找一块好板对比,搞别的没有用的,主要是USB的跳帽

网友:
拆掉上面的三极管与三脚的二极管,就搞定了
三极管与CHASSIS跳线相连

网友:
请进入BIOS设定恢复设置。 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! 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。

恢复一下BIOS的缺省值,打开机箱取下主板BIOS电池,十分钟后再安装上,BIOS就恢复了初始值。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USB接口及设备状态。

网友:
拆下后有没有什么影响??

网友:
如果我猜的没错,就是USB接口接错东西了或者插错了

网友:
没记错的话心在飞翔发过这样的贴。查一下

网友(2009-07-27):
这个问题我遇见过,只要把USB跳线改跳一下就好

网友:
英文提示就是USB有问题了,暂时没能检测到。应该检查一下跳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