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显示器加电花屏

楼主(2009-06-24):
客户送来一台刚过保的显示器,加电不加信号花屏,如图 。加上信号倒是现在正常。我觉得是驱动板,还没打开,现在正挂在笔记本上测试,大家说说可能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上24C系列小贴片里程序有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老化模式未关闭或因某种原因老化模式打开了

老化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在工厂生产过程需要加电烤机,但在流水线上不方便加信号,所以会在显示器内置老化画面。一般出厂前这个会关闭。

网友:
版主说的对。

网友:
请版主告知一声,如何关闭老化模式?谢谢!!

网友:
把数据线从显卡上拔下来再插上就OK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