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280L开机死机

楼主(2009-06-24):
一台联想E280L,开机10秒就死机
测主板各供电全部正常
试换 南桥 北桥 cpu 内存 cpu电路(cpu电源管理芯片,滤波电容,电感) 后无效
开机uuid后面全是零 刷bios后恢复正常 但故障依旧
各位有过此类故障经验的朋友麻烦指点一下

网友:
里面软件冲突了,我曾经给一个机器装了杀毒软件,后就和你说的一样了。
进安全模式,看看是不是装了好几个杀毒软件,卸掉不要的。再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!

网友:
没装硬盘 进bios就死机 已经排除 不是 散热不良导致的

网友:
自检都没过,跟系统没有关系.请问是死机还是掉电?

网友:
硬盘都没过 进不到安全模式。。

网友(2009-07-25):
仅从描述看,已经无法判断了,找个高手看一下算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