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硬盘摔了一下,不能识别

楼主(2009-06-24):
日立 60G IDE硬盘,摔了一下,主板就找不到了,并且只要这块硬盘在,其他的IDE设备主板也找不到

这块硬盘还能修好吗,如果能,求修复步骤

网友:
硬盘通电后,没有杂音

网友:
硬盘是十分娇气的了,没得搞啦早早买一个吧.

网友:
修的话要开盘不值当了,重新买一个320G的吧

网友:
买一个好了,60GB的硬盘很便宜,修的钱不如买一个了

网友:
要数据的话,也值,用3k看看是板子问题还是盘体问题,然后在具体查。

网友:
硬盘最怕摔打
磁头组件,盘面都是精细东西

还有如果没有专业工具,你连检测都检测不了,怎么谈得上修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