杰灵M945PL不工作!

楼主(2009-06-24):
一绿色945主板,上CPU有供电,但不工作,用假负载测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。南北桥供电也没问题、而且不虚。下一不呢...
cpu

网友:
检查板子上是不是有明显断线或元件烧毁 换个IO试一下 测一下时钟晶振是不是正常 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 南桥和北桥的连线是不是畅通

网友:
用带灯座测下试下,看有没有虚

网友:
这板北桥坏的多吧

网友:
量 内存供电 带灯测试座 看看NB 有没有空焊

网友:
NB桥都不虚,可能上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