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联想显示器坏了开机没反映 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09-06-24):
显示器型号是LXM-L19DH 开机没有反映 以前是 能开机不亮 我拿下高压板 F201坏了 换上个保险 加电 亮了以下 就不亮了 现在开机没有反映指示灯也不亮了 现在是只有12V是直接接到驱动板上 没有其他的电压 050SD 后面有个二级管拆了有9V 不拆有0.3V 不知道对不对 没感接 驱动板 请问现在怎么修
显示器
联想

网友:
050SD 后面有个二级管拆了有9V 不拆有0.3V 不知道对不对 没感接 驱动板 请问现在怎么修 电压不对,应该是5V 050SD 是12V转5V DC

网友:
换个高压板看看。。。

网友:
那个应当是12V和5V之间的,一个7.5V的稳压管吧,你仔细的看一下,它坏了,可以拉代电压,不过好像也不能低到你说的,应当跳变才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