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拆纯平显示器的经验技巧

楼主(2009-06-24):
遇到需要维修的显示器,又从未修过的,往往很久都拆不开(尽可能的不损伤到外观的情况下),不知道哪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技巧呀

网友:
修多了就有经验,这些显示器的结构都不差很远,细心一点就拆的漂亮,不过多少都会有损伤的

网友:
显示器里边有暗扣的,很难拆的,应多注意

网友:
是的,一般在上面2边往里8-9公分里面有暗扣,找一把扁的小起子往下顶一下就可以了!

网友:
拆机壳一个是要有经验,二是要备一些小工具,比如:硬朔料卡片,废旧不用了的信用卡,小朔料起子等!部份机子在下部有两个明的罗丝,用罗丝起子拆下锣丝后在机壳的上就有暗扣,用硬朔料卡片沿着机壳的边划动就很容易把机壳拆下来的!对于都是暗扣的机壳,比如有些液晶显示器,几个锣丝拆下后,边沿都是暗扣,就用备好的这些卡片来对付它,既好拆又不损伤机壳!

网友:
→多拆几台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我打算学习了处理自己的电脑。

网友(2009-08-02):
拆飞利浦的,上面俩边有个倒钩子扣住的,需要拿个东西顶一下就ok了~
三星的,需要那那薄薄的刀片插进去,顶开到钩子

网友:
主要是看你什么机型了,有的机有暗扣的,难拆,有的没有,对于新手来说,你看显示器的上面有没有小开口,如果,就是有暗扣的,用扁平的工具按下去,轻轻的拍一下尾部,就下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