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tecra S1本子 开机没反应

楼主(2009-06-24):
请高人指点,东芝tecra S1本子 开机没反应,开关上有3.3v电压,所有指示灯都不亮,MAX1715没有工作,电源管理芯片MAX1999 有3.3V和5V电压输出,能确定MAX1999正常工作了吗?另外MAX1715没有5V VCC,这个5V VCC是MAX1999控制的吗?(没有带电流表的电源,测不出来电流

网友:
試試看重做super I/O

网友:
回楼上,加焊super I/O,现在机器能正常通电,但是CPU电压只有0.967V,应该是没有正常工作,看MAX1715的PDF图纸,1脚电压应该是1.8V,14脚应该是2.5V,实际测量1脚输出电压1.06V,14脚输出电压1.22V,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的,请高人指点。

网友:
更换升压电容如果没好的话,建议你在2.5V这边另外用电压法试试,可能有电容微短

网友:
2。5及1。8伏电感后面的电容换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以

网友:
会不会是控制极的信号没对

网友:
用镊子短接开机排针,同时按压南桥,不开机,你测局部肯定是没有电压输出的 啊。你先看看待机吧,是不是用TB系列的实现开机功能啊

网友:
已经结案,重新加焊SUPER I/O芯片,现在已经能正常工作了,MAX1715那两点的输出电压1.06和1.22没有改变,说明是正确的。CPU供电0.967也没有改变,现正在拷机中。

网友:
CPU电压低,是因为你没装CPU吧??裸板测试的话,和装CPU测试电压不同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