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al1916w 接主机几秒钟亮绿灯黑屏

楼主(2009-06-24):
acer al1916w的LCD,客户喝醉酒摔坏了,第一次摔断灯管,换灯管后试机几个小时正常,客户拿回去说是用了五六个小时后发烫后会保护,关机一段时间再用又可以用一两个小时,后来用风扇吹着显示器用了几天都没事,有一次终于又黑了,客户就把显示器摔了,不过屏没坏,后悔了之后送回到我这里,屏线摔松掉了,接上后开机试了一天没事,每二天一早开机,几秒钟后黑屏绿灯常,换过灯管,板上无明显坏件,补焊过高压一体板,怎么弄都是开机亮一下就黑屏,亮绿灯.求助!!

网友:
灯管可以排除,换过灯管,外接灯管都试过

网友:
电源电压正常吗?外接高压板试试就知道是电源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,这样就缩小发生故障的范围了

网友:
换通用高压板

网友:
你可以量一下晶振旁边的三个管.看看是不是有坏的.

网友:
还是换一块高压板试一下比较妥当些。至少不走弯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