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5200AGP显卡,第二步不能认

楼主(2009-06-24):
一块七彩虹5200AGP显卡,显卡自检能认到,但是后来显示器亮绿灯,收到行场同步信号后,无显。

听说这是N卡的一个通病,但又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,请知道者能告知一二,谢谢!

网友:
显卡坏了呗..

新诚达 -10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可能是74H以08坏,你睇DCI信号正常冇?

网友:
显存  问题慢慢查吧
可逐步按64m  、32m  的方法去排查
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好法了

网友:
一个一个芯片的对.
我今天也有个这种问题,对到第3个就ok了..

网友:
如果第一屏可以亮说明HS  VS是正常的,可以查一下内存的VRE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