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显示器755DFX 拉丝

楼主(2009-06-24):
今天接了台三星显示器755DFX 拉丝字看清楚KA2142换个TDA4856换了,问题还是一样,哪位高手知道啊。在线等

网友:
怎么没有会我的贴。

网友:
传个图片看看

网友:
大吓们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出现在那里啊.滤波电容全部坏了.是否行部分的阻尼二级管坏了.传个图给大吓们看看

网友:
版主帮我看看,这是什么问题
急啊

网友:
数据板坏,鉴定完毕!

网友:
可能是行电路有问题,以前记得见过这样的情况,当时是修的行电路,但具体是什么元件坏记不清了

网友:
调整下行场相位看看

网友:
数据写过还是这样的问题,可能是行电路有问题,以前记得见过这样的情况,当时是修的行电路,但具体是什么元件坏记不清了
行电容,校正电容换了,问题涛声依旧啊

网友:
你看哈 二次电源呢

网友:
谢谢回我贴二次电源正常的,是否问题是在视放上

网友:
尾板還有問題吧,行場都正常啊!

网友(2009-08-29):
调一下聚焦试试,要不就看一下G3的供电

网友:
这严重,你高压包上有两根接到视放板的线,是不是接反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