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6760主板上的八脚贴芯片

楼主(2009-06-24):
前几天有一个路过蹬三轮的大叔,买了一块478主板,MS-6760 VER:1,结果主板上南桥旁边少一个U15八脚贴芯片,回家测的开机键有1点多伏电压,偏低!就在我拿万用表瞎测的时候,短接了一下场管,还以为又烧了什么东西了呢,结果开机键上的电压正常,一触发,开机了,画面显示BENQ,呵呵,幸运,不过太麻烦。。。我测这个芯片的5脚接地,别的脚进南桥了。请各位大师们,帮我解决一下。

网友:
应该是USB供电mos的或是南桥3.3vsb

网友:
应该是给USB供电的管子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4500  4501之类的 啊

网友:
有没有谁给我个 具体的型号啊‘????

感谢……

网友:
93C46,MAC存储芯片

网友:
这个我也知道哦,当网卡MAC地址不正常的时候,换这个芯片,而且这个芯片好象也是可以用编程器刷写的,不过我没刷过。

网友:
是USB的供电芯片,MSI的部分主板开机键0.9-1.2V都是正常的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回答,我现在发现应该是“93c46",,提供主板的网络地址(一般在网卡旁),机器的各种参数,部分机器的开机密码就在基中(南桥旁,或EC旁),有些机器PC卡芯片旁边有一个,做用类似于网卡旁边的那个。
不过要是换上的话,芯片用写程序吗???
谢谢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感谢大家的回答,我现在发现应该是“93c46",,提供主板的网络地址(一般在网卡旁),机器的各种参数,部分机器的开机密码就在基中(南桥旁,或EC旁),有些机器PC卡芯片旁边有一个,做用类似于网卡旁边的那个。
不过要是换上的话,芯片用写程序吗???
谢谢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