悍马ha01对地短路

楼主(2009-06-24):
一块悍马HA01不能开机,测各组电压对地,其中3.3V对地短路,5V对地阻值偏小,只有15欧.其它的对地正常.应如何修.会是IO吗?

网友:
还是先查上电时序(包括的太多,你给的资料描述太模糊)

网友:
网卡 I/O 北桥供电 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上电摸下个芯片 看哪个发烫  先拆  你 还要看下其他的有没有短路啊    这可能I/O和SB坏的多点吧

网友:
测下桥和内存供电管等有没短路

网友:
现测3.3 v负载芯片是否短路(切忌记不急于上电)
怀疑什么先不它去掉
走后怀疑南桥

网友:
谢谢各位!板子最后证实为桥死了.当了料板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