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计本显卡

楼主(2009-06-24):
最近我们修的HP笔计本都大量返回来了,其中就有v3700,本来是显卡空焊了.当然我们也不是加焊一下,而是重新植球加工,可是这样也是用不了几个月又是老毛病.不知大家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.是不是纯因散热不好呢?

网友:
显卡本身问题。

网友:
本身的问题?那是设计上的问题,还是要换了这个芯片呢?

网友:
在我们这 一般是重新BGA后,把风扇改成长转

网友:
显卡门

以下是nVIDIA显卡门的相关信息:

关于显卡问题的具体原因NVIDIA没有细说,仅承认GeForce 8M系列笔记本显卡的核心/封装材料组合存在瑕疵,如果核心温度变化起伏比较频繁,就可能会引发故障,出现多重图像、随机字符、纵横线条、没有视频信号等一种或多种现象。这个故障是由于脆弱的晶元/包装材料引起的,导致芯片可能随着GPU温度波动而衰竭。

  据消息人士透露,具体的原因是G84和G86共享的ASIC使用的黏着材料在热膨胀系数上和其他组件不相同,导致每次的收缩膨胀都会让键结松脱一点,日积月累之后芯片就无法承受了,特别是经常性的加温减温会让问题更加快速的显现出来。笔记本为了省电,经常会调控CPU和GPU的频率,因此温度变化会远比桌面显卡剧烈。

Nvidia至今也没有透露具体哪些产品受此影响,不过综合媒体各方面的报道来看,现在受到影响的显卡包括如下产品:G84系列-8300GS、8400GS、8400M G、8400M GS、8400M GT、8500GT;G86系列-8600GS、8600GT、8600GTS、8600M GS、8600M GT、8700MGT。

  目前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好的解决方法,戴尔提出的更新BIOS补丁,其实只是在BIOS里强制开启风扇,来达到降低温度的变化率,以求能延长芯片寿命

相对戴尔而言,惠普则提供了一项名为有限质保服务增强的计划,如果用户还没有遇到此类问题,则需要更新BIOS进行预防;如果用户已经遇到了由此引起的故障,则将提供免费维修。惠普表示,受影响的机型包括Pavilion dv2000/dv6000/dv9000以及Compaq Presario V3000/V6000系列

所以说,你除了更换显卡以外最好还要升级一下BIOS,或者是向上面朋友所说,把风扇直接接5V让他开机就转,一直转到关机。没有办法,先天性的问题,不是我们一般维修者能处理的。

网友:
哦早就知道这种芯片有问题,但是没这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