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09-06-24):
该网由一个Modena一个路由器一个交换机组成的网络,主要的问题在交换机哪里,在交换机网里开一台电脑能正常PING外网,上网,但一开上两台电脑,能PING 通一会外网,过一二十秒就PING不通了,但能正常上网,能PING通路由器,即网关,在开了两台电脑后在关掉一台,还是不能PING通外网,在进路由器重新连接一下网就正常了,是杂回事,我把系统都重新分区装个了的
内网
外网

网友:
何不把交换机直接甩开用MODEM和路由器呢

网友:
你可以按八音说的方法试下,不用交换机,直接两台机器接路由,我猜测问题应该出在路由上!先用这方法,确定看是交换机还是路由,如果是路由,到官网刷新一下BIOS,估计可以解决!

网友:
PING不通外网但能正常上网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你这里的上网是? 是能用IE、QQ、FTP等等吗?
如果仅仅不能用PING命令,说明关了ICMP协议。
你这两台的网络参数(IP、掩码、网关 发上来)?
它们之间能PING通吗?
看现象好象是你两台机器设置了一样的IP?!

网友:
把路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,能上网是指能开网页,打游戏等,两台机器之间能ping通,共享后能互访,IP设的固定IP (192.168.1.10 255.255.255.0 192.168.1.1
192.168.1.11 255.255.255.0 192.168.1.1)改其它的IP都一样

网友:
把路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,能上网是指能开网页,打游戏等,两台机器之间能ping通,共享后能互访,IP设的固定IP (192.168.1.10 255.255.255.0 192.168.1.1
192.168.1.11 255.255.255 ...
[

网友:
把路由换了一个还是一样,能上网是指能开网页,打游戏等,两台机器之间能ping通,共享后能互访,IP设的固定IP (192.168.1.10 255.255.255.0 192.168.1.1
192.168.1.11 255.255.255 192.168.1.1
)换其它的IP一样

网友:
有的路由器里,端口是不允许用户Ping外网,看看你的路由器里有没有设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