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7300LE维修经验谈

楼主(2009-06-24):
七彩虹7300LE很多不显示的显卡都是BIOS芯片坏了,换个BIOS,写回原BIOS就可以了

网友:
就这么简单?那就是说以后一拿到七彩虹的7300LE显卡,不显示就先换掉BIOS咯;楼主是修了多少同类显卡得出的结论?不能误导我们啊,能给个详细的你的检修流程吗?让我们学习下,看是哪种情况下BIOS坏的可能性最大!

网友:
LE  64b的卡我遇到过一片,楼主说的太模糊。这得需要测试后来的结论

网友:
路过努力学习。

新诚达 -10 技术区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的说的  是这样的
七彩虹  红板 7300gs  le go ddr2 4p显存的  同板型的卡子  一般拿到手很少有其他坏的
直接换bios芯片  然后a卡带着刷新bios  基本可以交差

修了n片同样的故障了  可能是flash芯片  来料批次问题

该方法仅限  七彩虹的

双敏的同板型  易出现  vga不显或缺色  不用检查 大读数是核心损坏

网友:
高手,领教了

新诚达 -10 技术区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