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的失误

楼主(2009-06-24):
昨天接了一台SONY的本,问题是有时能正常显示,有时不能,但能正常进系统,(外接正常),仔细检查后是屏没有供电,高压板也没有开启信号,(不知道是不是屏没有供电会导致高压没有开启信号,有知道的前辈请指教)从论坛下了图纸发现此机器的屏供电最终开启信号是北桥发出的(945GM芯片)不显示时是低电平,想可能是北桥空焊了吧,于是就加焊,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,板子变型了,拿下来测时已经短路,太冒失了,(BGA后没有加电,拿下来北桥后阻值成0欧姆了)没办法换了新的已经开不了机了,该死的板子变型了,做BGA太费劲了,明天还得接着搞~~早知道这样就不如飞线了

网友:
十分同情。先简后繁是原则。

网友:
做BGA有一点失误
这也是没办法的

网友:
为何 板子变形了  楼主有 烤箱吗?

网友:
SONY的板子不是很容易变形的  修过很多 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型号的?

网友:
型号是SONY_VGN-FE??我没有记住

网友:
温度没有控制好,还是板子质量次呀,早知道从屏的供电飞一根线就好了

网友:
感觉SONY的945应该是无铅的吧,你可以的!

网友:
刚动手,坏几个很正常,

网友:
呵呵,楼主你真厉害,这个问题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哦

网友:
SONY的板子不好做BGA的。

网友:
是不是桥的问题还不清,就干开了.先飞线确定了也不晚吧.

网友:
我上次飞的就是屏的3.多的电压,但是不稳定,一会有一会无,结果就拆了板子找,不小心弄短路了,,之后更搞笑的是高压板的控制信号出来了,但是开不了机了,哎

网友:
哎!飞个3.3的电压多好呀!

网友:
那烤过后再做撒,不变形才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