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M55S-S3通病?

楼主(2009-06-24):
今天去取了一批技嘉M55S-S3的主板,看了一下,有好几块都是把显卡插槽旁边的电容换了,好像说那主板原来是不稳定。可能是那主板设计上的通病,有一块设计部同的好像没看出来修过哪,大家修的时候注意一下!
显卡
通病

网友:
请问LZ是那里的!
在那里发财!!

网友:
楼主说的好含糊,一批是多少?好几块又是多少?不稳定是什么症状?这几块主板是出什么情况才返修的?不可能以后一拿到这种板,只要有问题就是换显卡座旁边的电容吧?这种贴不发也罢!

网友:
这个板子出现通病是一个什么情况啊,是重起多次才能亮机还是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