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电源求救啊

楼主(2009-06-24):
一航嘉HK350电源,插电,紫线无5V待机电压,绿线0v,拆开发现保险烧断,辅助电源开关管型号为5L0165R,第二脚烧断,与变压器初级线圈并联的一电阻(47k)开路,无穷大了。光耦查了没问题。电阻换了,5L0165R换了,上电待机无电压输出,量开关管,二脚电压300v,3脚12v,四脚0.8v左右,到此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其他几个大器件查了没问题,求救啊!!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顺着紫5V往回查看看整流二极管坏没

网友:
四脚的电压低了,有可能是输出端短路引起电源保护。从次级整流部分查查吧。

网友:
4脚正常的电压值是多少啊?大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