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三极管代换问题

楼主(2009-06-24):
我有一个航嘉磐石400电源坏了,经查开关管J13009烧了一个。请问各位能用2sc的三极管代换吗?能的话什么型号?谢谢大家

网友:
最好用13009代换,知道这么多,等带兄弟们的帮忙

网友:
C4242也行吧。不过13009往往用在输出功率较大的电源上,C4242值相对要小些,因此原值代换好!

网友:
C4242电流太小了,才7A,和13007同档次的东西,不够力的。这个电影估计峰值400w,13009是12A,至少也要用2sc3042这样12A的管子才行。换不同的管子除非你对参数比较了解,否则最好原值更换。不是说同是12A的管子就能替换,内阻和频率都是需要考虑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