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奇怪故障

楼主(2009-06-24):
一块铭瑄6600LE显卡,无显示,加焊GPU后可以亮机,现在使用一切正常,但是每次开机第一屏显示显卡信息那里会花屏一下,过后一切正常。那里还有问题?

网友:
GPU重植试一下,6600核心坏的多

网友:
你现在的卡是认到128位但是卡实际上达不到128位工作.应该是B区第一个显存坏.只要屏蔽B区就试试,应该会好

网友:
6600le   屏蔽b区  这得  你帮忙  搞个6600le 的64bit的  bios

呵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