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TA接口、SATA数据线引起系统怪故障

楼主(2009-06-24):
问题ONE:
    故障现象:顾客在家用GHOSTXP光盘装系统,安装完成后电脑自动重启,启动到XP系统滚动条处可看到滚动条滚动奇慢,滚动条过后系统进入黑屏状态(正常时该黑屏页面停顿10秒钟左右),此时需等待3-5分钟方可进入系统,进入系统后运行慢得象乌龟爬,于是送修。
   故障初判:病毒感染;硬盘有坏道;硬盘数据线问题
   故障排除:MHDD软件扫描硬盘前10G一切正常;用替换法确定数据线无故障;无果。
于是,本人用GHOST光盘手动重装系统,这时,发现问题:GHOST系统时的速度奇慢(速度为20-40MB/S),本打算跟顾客说是硬盘故障,不过自己还不死心,觉得自己这么说有点不太负责。突然,灵光一闪,会不会是主板上的SATA接口有问题?说试就试。
于是,关机,换SATA接口,开机,手动重装,速度回来啦(1000MB/S左右,注:“GHO文件已拷入硬盘其他分区”),哈哈,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CMOS设置?尤其是 SATA 的映射问题。没出故障前是用的哪个口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之前用的是SATA1J接口的,后来我换到SATA4接口就好了。

网友:
学习中!!!以前遇到过,把主板给换了!!!

网友:
问题TWO:
    故障现象:顾客开机,电脑上电自检之后,启动提示:“NTLDR is missing ,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",于是该顾客又将电脑重启数遍,问题依旧,最后,该顾客自己用GHOSTXP重装了系统,装完之后问题同上,无法进入系统,于是送修。
    故障初判:肯定系统安装不完整。可能存在的问题:光驱读取数据故障;光驱数据线故障。
    故障排除:本人进PE,拷GHO文件,显示所需时间为5分钟,不过进度条动了三格之后就不动了,时间还定在5分钟。重启之后再试,问题依旧。于是,换光驱,换光驱数据线手动重装系统,读取速度为20-60MB/S,并且时停时走,共花费20分钟安装完成,重启,问题依旧,无语。郁闷之余顺手将硬盘的SATA数据线更换,重新手动安装,速度达到300-500MB/S,装完后重启,OK!
    总结:GHOST系统时若速度不正常,显示系统文件丢失无法正常启动,也应该好好查查硬盘和光驱的数据线。

网友:
IDE的数据线有些时候,用GHOST装系统还会出现蓝屏现象。学习中!

网友(2009-12-29):
换数据线的还没听说过阿

网友:
有一个好的经验,不过如果不是数据线的问题的话,还有可能是驱动之间的不兼容。说这个很多人都不信,我也不信,但确实是这样,都是在官方网站上下的。装完后重启进入系统,速度好慢,就像卡死了一样,
用主板自带的驱动盘就ok

网友:
5楼的有点不负责任哟,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的!工作讲求的是负责任。
楼主说的毛病我也遇到过,不过不是换接口,是换了根SATA接口线,因为有很多SATA接口线是用塑料做的,用久了就会鼓胀,导致接口接触不良,用东西刮下主板上的SATA接口后又恢复正常,就像内存的金手指一样。我一般用带有铁壳的SATA线,这样的线不容易出问题!

网友:
启动到XP系统滚动条处可看到滚动条滚动奇慢,滚动条过后系统进入黑屏状态
而且那个进度条 3个环是 半个半个出来的  滚动一圈  10多分钟!
恩 是的 一模一样的故障 ,遇到过  华硕主板  4个SATA 接口  换一个OK
朋友的电脑 现在没出现这种情况了

网友:
唉,看来你们都是幸运的,我一台全新的电脑,几乎用尽了上述的各种文法,每次装完不是出现这个NTLDR is missing ,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提示,就是现现别的提示,可惜仍然不行,这不,现在还搁在那呢。没辙了。

网友:
串口硬盘线最好用原装的,我也遇到过好多次,都是买的差点的,硬盘时有时无,

网友:
哦,学习了,不过主板还是保修吧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