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1 BGA返修成功率有多高?

楼主(2009-06-24):
最近T6系列的机子越来越多了,故障千奇百怪,BGA问题的为数不少,因为桥底下打有黑胶BGA返修成功率有高?现在手头上有几台,都可能是BGA问题,不敢做~!大家分享一下经验~!

网友:
网上有卖除胶的药水你不妨试试

网友:
哪个用过?哪种比较好?

网友:
我们今天刚修好一台。加温不要太高下450.上440.8分钟。最好是把锡珠植在主板上

网友:
整点进口的胶水可能有些帮助!不过IBM的机子,板子质量不错,只要BGA技术过关,没问题的,放心做吧。

网友:
放心大胆的去做,,,不去做怎么会有成功呢。。。。

网友:
先拿烤箱烤烤,水分少了就OK了啊!

网友:
我们今天刚修好一台。加温不要太高下450.上440.8分钟。最好是把锡珠植在主板上
引用 网友A:

锡珠植在主板上,太复杂了吧~!我就担心,拆出来的时候掉点,这个机器又没有点线图!掉点就完了

网友:
是呀作吧!!!!

网友:
是啊 那位大哥有什么好办法啊 现在T6的机器桥反修率太高了 怎么老做不成功啊 有的说显卡南北桥都从做
我做了怎么不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