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H50 开不了机,诊断卡跑C7

楼主(2009-06-24):
大家好,
海尔H50  开机不显,电流在1A,诊断卡显示C7

去掉内存,显示DE,

这里哪的问题

网友:
换内存,加焊内存插,量电压,打阻值

网友:
楼上正解,谢谢分享

网友:
换kbc就行。

网友:
KBC开机电源管理芯片,还有键盘控制

网友:
加焊南桥,

网友:
这应该是CPU 电源IC的问题吧

网友:
C7 是不过内存吗?

网友:
C7肯定不过内存

网友:
这应该是CPU 电源IC的问题吧

没搞清楚不要乱说,都跑到C7了,你还在说CPU电源IC问题,晕倒,不要误导别人.
C7是内存模块方面的问题.

网友:
会不是是显卡问题噢!

网友:
是不过内存,换根内存,测一下内存供电,时钟,信号,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呵呵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