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 BUT11A 用什么样的代换

楼主(2009-06-24):
请问 BUT11A 用什么样的管代换  我用显示器开关管代换 不能用。。。

网友:
BUT11A   电压是1000V   5A 100W  0.8US   NPN型管  BUT12,等都可以代换

网友:
能用的多了,你是不是用了显示器的场效应管代了?那是绝对不能的.

网友:
是NPN的普通中功率三极管。一般的都能代的

网友:
这个是高压三极管,参数要差不多的才可以代换,我有原型号,需要的可以联系我,电话:0754-84497561/83801561,QQ:617484106/315001679

网友:
裕盛电子电话:0754-84497561/83801561长期批发零售达林顿三极管,普通三极管,音响互补三极管,高压三极管,场效应管,肖特基二极管,快恢复二极管,可控硅,三端稳压,集成电路,价格有优势,欢迎查询选购

网友(2009-08-08):
c3866也可以的

网友:
BU406也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