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5v供电电杆对地短路

楼主(2009-06-24):
遇到一个键盘5v供电对地短路的板子。。。大家分析下是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:
检查一下USB插孔是否插坏,这个地方容易出现人为故障

网友:
那就不仅仅是键盘的供电短路的问题,其他还有很多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5V不只给了键盘拱电的,,还有USB啊什么的!!都要查查啊!!!

网友:
一个一个的隔断线路查,5V供电的线路很多 。要有耐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