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30高手请进

楼主(2009-06-25):
一款 大宇代工 清华同方 22寸 液晶电视显示器,  故障为:一插上电源线不按开关,电源指示灯就不停的闪烁(红灯),之后没任何反应,屏为黑屏!       拜托了   型号为:LM2230WTP

网友:
你把显示器拆开了吗,你这样问,只能给你回答,1:电源输出有问题;2:高压板和灯管问题;3:按键漏电或短路造成的,4:屏和解码板的问题

网友:
供电不足或者有短路。